功率因素的问题

楼主(2015-02-02):
一个节能灯功率因素为0.55.一个日光灯功率因素为0.95.一个白织灯功率因素比如为0.4!都是40W,接单相电压那肯定是日光灯电流最小,但是我在贴吧里问,那个省电,回答是一样的因为都是40w.省下来的是无功功率,国家不收钱的,真的是这样子的嘛!

网友A:
理论上同是40W的用电是一样,你40W灯泡日光灯用20W的就比它亮,13W的节能灯又比20W的日光灯亮,节能的说法是说得到相同照度谁节能的,我只是打个比方,请专业的普及

网友B:
家用的无功也收钱。因为电网是要补偿的!那部分应该是补偿费!

网友C:
这几样功率一样的,也就不存在哪个省不省电了。只能比较哪个更亮,哪个使用寿命更长。

网友D:
     一个白织灯功率因素比如为0.4!
     这个应该是0。99差不多。
     不省电(对用户而言)。
     电转光的效率不同。
     对整个国家(或某个组织)达到同样照度,白织灯照明是最浪费的,运行费用最高。

网友E:
以家用电能做解释,不论你是小区,还是自建住宅,供电网络都是集中供电或者部分集中供电的。
这样就有一个好处,供电公司可以集中进行补偿无功,当然补偿设备的投资,会分摊到每个用户的头上,那个是可以很低的费用。
所以说,每户的居民用电不存在无功计量。
国家提倡节能,但是不能强制规定你家用什么样的灯泡进行照明。

网友F:
LZ的电知识哪里学的?白炽灯的功率因数应该是1吧?它就是个发热丝。日光灯(电感式)的功率因数应该不会超过0.6,节能灯好的能达到0.9.

网友F:
一个标称40W的电感式日光灯,实际耗电近47W。

网友G:
白炽灯的功率因素不可能是0.4的,大概是日光灯吧

网友H:
瓦数一样但是照度不一样的。

网友F:
光通量不一样。

网友I:
看完题目以后,一楼一楼看到最后,感觉大家概念老清楚了。白炽灯,就是纯电阻,功率因数 = 1 是必须的。

节能一个是要求省电(用电量小),第二个是要求功率因数高。清洁呀。功率因数低,是向电网注入垃圾。这两条都不能忽视的。当然,第一个节电,就是省钱,第二个功率因数的指标,对居民似乎是不考核的。没听说谁家为功率因数太低而付费的。

楼主:
纯电阻电路功率因素接近1,这点忘了考虑!那么节能灯省电是因为白质灯泡40w的亮度它只需要20w就够了吗!另外,关于功率因素的问题,还是没怎么明白,比如还是功率因素0.95与0.45,同样40w,那么用功率因素高的与低的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J:
1楼和版主正解

网友D:
       比如还是功率因素0.95与0.45,同样40w,那么用功率因素高的与低的有什么区别呢!

       对家庭照明用户来说没有差别。

       对供电单位,功率因素0.95是好的,功率因素0.45是不好的,损耗大,找不到收费对象,所以供电局要求耗电大户的功率因素不得低于0.9或更高,不达要求罚款。

网友K:
   电力系统中,用户功率因数的变化直接影响系统有功和无功功率的比例变化。如果用户的功率因数过低,就要求发电机多发无功功率,以达到功率平衡。而发电机多发无功功率时,则会影响它的有功功率的输出,这是很不经济的。因此,各供电部门对用户负荷的功率因数都有一定的要求。此外,提高用户的功率因数,可以减少由于远距离输送无功功率而在线路中造成的功率损失。因为线路损失不仅与输送的有功功率有关,还与输送的无功功率有关。
   同样的道理,由于用户功率因数的提高也可以减少电网中的电压损耗,使用户的受电电压质量得到改善和相应提高。因为电力系统向用户供电的电压是随着线路所输送的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变化而变化的。当线路输送一定数量的有功功率时,如输送的无功功率越多,线路的电压损失越大,送至用户端的电压就越低。当用功率因数提高以后,它向电力系统吸取的无功功率减少,因此电压损失也要减小,从而改善了用户的电压质量。
   提高用户的功率因数,无论是整个电力系统,还是对用电单位,都是大有好处的

节电产品很多,我认为功率因数与节电是有区别的。所以上面为什么要谈下为什么要提升功率因数?照明节电要看光照度与功率之间的关系。节电关键是人为采用节电技术去控制。

网友F:
 说通俗点就是功率因数低的用电器费电,同样一度电做的功少。

网友I:
功率因数这个基本概念,应该在自动化教材的《工厂供电》里有讲。

有功(收费的电功率) = 视在功率(总的耗电功率) * 功率因数

你只要把40W的收费功率除以0.45或0.95,就知道功率因数高的费电还是功率因数低的费电了。但是这里有一个概念就是收费只收有功的电费,对视在功率多少不计费。但用电大户如果功率因数不达标,要罚款。

网友L:
还有发光效率问题!

网友M:
问题1:哪个省电?
回答:消耗电能的快慢可以用有功功率来表示。因为它们的有功功率都是40W,所以耗电能力相同。
问题2:功率因素影响什么?
回答:功率因素=有功功率/视在功率,还有一个功率叫无功功率。视在功率表示总能量的转换,包括消耗的电能,转换的电场能,转换的磁场能;有功功率表示消耗的电能;无功功率表示转换的电场能和磁场能(能量只是转换了,没有消耗,所以叫无功)。功率因素越大,说明消耗的电能越多(P=UIcosx,cosx就是功率因素)。

建议楼主看下《电工基础》里面讲交流电路的一章,里面讲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