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3):
修一个很小很小的攻牙机,他的电机比胳膊粗些,转速很高,而且还能实现瞬间反转,还能立马停止。很厉害的。有一个这东西控制,这个叫什么?电机叫什么?求大神扫盲。

网友A:
好像是日本的产品。

网友B:
才一张图片,太吝啬了吧,至少马达的设备图片也得提供呀。
是220V进去,然后又有电容,目测是普通的单相马达。主要是后面两根线接去哪里的?
其实普通的小功率马达也可以瞬间正反转,只是看频繁程度而已。

网友C:
小功率单相电机控制器;一般电机的功率很小的,有些功能齐全的还带调速功能;

网友D:
日本的产品,有电机图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开机继电器触电很大的电流火花,然后把里面的线全拆了换了底座个继电器。旁边烧了一堆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整机大小就像一个机箱的一半那么大,电箱像电脑电源一样,就是长了点而已,电箱后面一个小电机,下面是一个架子。

网友E:
光线有点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小功率单相电机控制器;一般电机的功率很小的,有些功能齐全的还带调速功能;
这个就有调速的,看到图上的接线有带两条测速的脚了

网友G:
单相电机控制器,我们封箱机有用.

网友H:
小功率的单相电机调速器,可调节转速,还有正反转。

网友I:
上面带个编码器?
延安

网友C:
没编码器的;

网友J:
没看到电机啊

网友K:
    小功率的单相电机调速器,用过不同品牌的90W电机。

网友L:
你这个应该是调速器吧

网友C:
与这个功能基本一样的;

网友M:
单相小容量电机控制器来的吧。。。

网友N:
我认为就是一个单相异步电机。后面两条线是刹车。电机的特点 细长,是为减小转动惯量。这个控制器不能独自实现正反转,作用是电机与刹车的联锁。

网友O(2015-03-12):
单相电机正反转。待反馈器。最后面的线就是反馈器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