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西门子200PLC的接收字符中断。

楼主(2015-02-03):
PLC做主站向下行485自由口通信发送3条指令读回来的数据(20字节、30字节、40字节)没有开始符和结束符,用
接收字符中断
怎么把接收回来的数据VB200存放到对应的区间VB300、vb400和VB500中?
为什么我用10S间隔读一次数据,返回来的3条指令数据按顺序排列在VB200区间里了?应该怎么做才能每发送一次指令返回数据都存在以VB200开始的地址区间内,再存放到对应的存储区间?

网友A(2015-05-19):
连接发送完成中断在发送完成中断中清空接收缓冲区(计数清零,指针重新指向vb200,清空vb200的100个字节) 等待下一次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