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C语言

楼主(2015-02-03):
 前两天网上买了只单片机工控板,商家给了pwm转三菱软件,使用过程中发现继电器一旦动作就会引起max7219驱动数码管进入灯测试程序,只能将模块从单片机上拔下重新插上。消除的最好办法是从pwm-hex软件中清除灯测试语句。可是门都没有--商家不会给你软件源代码,只好摒弃商家软件用c语言编写程序,逻辑点好解决,定时器计数器费了一番脑筋,从中深刻体会到了plc中关于定时器和逻辑书写习惯的描述原来都是基于c代码效率问题。例如,PLC关于定时器的描述是线圈-触点-定时值寄存器,在c语言中还真的必须定义三个变量:开关-设定值-输出状态,另一体会是plc中书写习惯是
并联回路逻辑点多的在上,少的在下,具体到c语言中如果先写少的语句,再写多的语句,那么并联的前提条件有可能重复写两遍,这对代码的执行效率是不利的,个人拙见。

网友A:
那个板是拿来练手的吧,不错,值得折腾。
话说因此问题而掌握到单片机编程的知识,也是有所收获了。我倒是有板,单片机和ARM9的板,可以没有工程应用实践,毫无动力去深入研究。

网友B:
三菱可是研究透了。

网友C:
直接用三菱软件编程的板子也有的啊。价格也不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被商家忽悠了,说是STC12C5A60S2,买回来发现是STC89C52,不支持掉电保持,要想保持只能用c语言写,同样一段三菱程序,PWM=HEX程序6K多,直接用C写不到2K。

网友C:
回复 楼主:
呵呵,没事,因为你是高手。如果是我,我可搞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