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伺服电机

楼主(2015-02-03):
施耐德BCH200W伺服电机,选择速度模式,在不通电情况下,手动转动电机像在发电一样,感觉一卡一卡的 ,如果把电机和驱动器的U,V,W线断开就很滑动了,请教这是怎么回事,正常吗

网友A:
UVW三相接上驱动器之后转动是会有阻力,这个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