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3):
直线振动筛底板振断数次,经过机械专家判断,电机轴承有问题。可是电机检查后,震动幅度,轴向串动在规定范围内。别的没有问题,哪位该人指点????急??

网友A:
将断的底板部分进行加固看看

网友B:
振幅调小一点呢?

网友C:
如果是外购的设备,联系生产厂家解决。
如果是自行研制的设备,联系机械工程师解决。

怀疑用料缩水,钢板强度不达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加固数次

网友D:
也许谐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也许谐振了。

5楼说的对

网友F:
把底板料换成65M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