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伺服刹车

楼主(2015-02-03):
请问下电机的刹车是直接接24V外接电源吗,还是从X4的BRK-OFF+和BRK-OFF-引出来接电机刹车的电源?我现在直接接到外接24V电源一给脉冲驱动就报警ERR16,是接线的问题吗?了解的朋友告知下,谢谢!

网友A:
刹车通常是外接24V电源,但要保证报警等情况时,能将这24V电源断开
你要先查下手册16的报警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B:
X4的BRK-OFF+和BRK-OFF-是一个开关信号。可外接一个继电器来控制刹车。不用刹车直接24V电源到刹车上面。16号报警是过载,可以不给使能后试试用手能不能转动轴(刹车电源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X4的BRK-OFF+和BRK-OFF-是一个开关信号。可外接一个继电器来控制刹车。不用刹车直接24V电源到刹车上面。16号报警是过载,可以不给使能后试试用手能不能转动轴(刹车电源通上)
谢谢,楼上两位回复!
我看了下16报警还有个意思是‘??????????????????????????????????????????电磁制动器被接通制动(ON)??’这个是什么意思,还有就是外接24V电源的话有哪个参数需要设置吗?

楼主:
对了,我的外接24V电源是10A的,接了个维宏3G卡和电机刹车,供电上有问题?

网友C:
你查查是加24v松闸还是抱闸,然后再查其他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