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程序

楼主(2015-02-03):
程序HSCW   c630 d20 在下载到PLC时,电脑提示" HSCW指令错误(含不支持的操作数)"是为什么?我的PLC是XP2-18

网友A:
PLC硬件版本对吗

网友B:
信捷的程序有点类似三菱,C630?有这么多个计数器吗?

楼主:
XC1/XC2/XC3/XC5/XCM/XCC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的计数器:
C0~C299:16 位顺计数
C300~C598:32 位顺/倒计数器
C600~C618:单相高速计数器
C620~C628:双相高速计数器
C630~C638:AB 相高速计数器
我的编程器为XC2系列的XP2-18

网友B:
编个普遍的梯形图试下能不能下载进去,再试下16位的计数器试下就知道

网友C:
指令用32的吧?

网友C:
我们这里有个XP1-18的,买回来的文本一体机,没机会动里面的程序

网友D:
这不是提示操作数有错了吗,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