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3):
刚接触变频器时间不长,想知道变频器的直流制动相关参数是怎么设定。
用在起重设备上,要求是满载启动,当电动机的机械抱闸打开时,由于是重载会下落,此时要求变频器需要注入直流制动将电机稳住并且启动上行,
具体的相关参数改怎么设定? 安川A1000系列90kW的。

谢!

网友A:
用带编码器的矢量控制方式,可以实现良好的重载启动特性。但是制动用直流制动,不行的。要用动力制动(电阻的能耗制动或者回馈电网的制动)。

你再看看有关直流制动的原理和特征,它是否适用于起重设备的悬停制动呢?看了就知道了。放弃。

网友B:
重载要选用矢量型变频器,配相对应的刹车电阻。相关参数要看说明书

网友C:
起重设备,这个和电梯一样一样的。就像楼上说的,变频器要用矢量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