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3):
旧版速度快,新版本特别是逻辑点比较指令确认后为什么还就等几秒才能刷新?不是我的电脑有问题吧?

网友A:
软件大了,有点问题也正常了。

网友B:
几秒钟?不正常了;换台电脑安装下试试看;

网友C:
新版软件非常不好用。而且非常不流畅,优化没做好

网友D:
不知是哪一个版本;一年前的好像装过。

网友E:
我还是使用以前的版本,没用过新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