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3):
想用西门子的控制器,控制器和各个被控制设备用以太网口连接而不是总线或者串口。是否可以呢?如果西门子的控制器不行,还有哪家的可以?万分感谢。

网友A:
任何知名品牌的PLC控制器,都有以太网传输的端口方式。比如西门子,三菱,松下,欧姆龙,施耐德,AB,LS等等。
从一体机到模块机都有相关的以太网配置。
工业以太网可以连接电脑,交换机,路由器,也可以连接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着我知道。我是说比如这台PLC要控制10台设备,那么我能否把这10台设备接到以太网,PLC也接到以太网?然后PLC就可以控制他们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么问题的关键,你那10台设备是怎么控制的呢?用什么配件进行的控制?
也就是说,那10台设备的电气线路,是用什么配件组成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10台设备都是有CPU的,有屏幕的,通过屏幕上的按键进行控制的。设备本身有以太网口,可以通过以太网通讯。

网友A:
回复 楼主:
PLC的以太网端口是传输和接收数据所使用的,PLC实际上就是一个被控制的终端,想用他的通讯端口去控制另外一些设备,那个就好像有点本末倒置了。
不懂你的10台设备的控制部件是什么厂家,什么型号的设备呢?是专门定制的CPU控制板还有触摸屏吗?如果不是通用的工控配件,和它通讯还要查看设备的说明书才得的吧。

网友B:
如果组态软件支持你的10台设备可以加个工控机,通过组态交换数据,由一个plc来做总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