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3):
有一个如图的机械,重物提升高度1200mm,要在2秒内完成,载重75-180Kg,平衡重135Kg,请问该机构选用多大的伺服电机

网友A:
什么设备要求如此之高?2秒之内将300多斤的重物提升至1.2米?
还用了伺服马达驱动?高精度要求?

感觉机械设计不合理,或者机械设计中使用的电气方案不合理。
建议上高精度的伺服液压系统,可能成本还低一点。

网友B:
这个和电梯2:1钢丝绳绕法一样的。伺服电机那里用摩擦吗?如果这样的话,那里的包角不行。

楼主:
用链条,精度没那么高,就是速度要求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设备要求如此之高?2秒之内将300多斤的重物提升至1.2米?
还用了伺服马达驱动?高精度要求?

感觉机械设计不合理,或者机械设计中使用的电气方案不合理。
建议上高精度的伺服液压系统,可能成本还低一点。
液压速度没这么快吧。平衡重后重量也只有60~45kg了

楼主:
原先是用2.2kw普通减速一体机配齿轮齿条驱动,没有平衡重。存在问题是速度达不到,高速变频器容易报过压与过电流(已加上制动电阻)

网友C:
提一个重物,有这么复杂吗?

楼主:
这样一个机构,要执行下降(2秒)-夹紧(3秒)-上升(1秒)-平移前进(2秒)-下降(1秒)-放松(1秒)-上升(2秒)-平移后退(2秒)()号里的内现在预计的时间。整个流程要在13秒内完成,现在放宽了到15秒。平移的距离有2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