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3):
初学西门子300编程,遇到模拟量单位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先谢了!
比如下面这段程序中遇到的压力单位问题,有使用MPa的,还有的使用bar,那么问题来了:
1、有默认单位吗,默认又是怎么规定 的?
2、其它如流量什么的又是怎样的呢?

网友A:
O.6Mpa=6bar,这个单位好像没有什么默认规定的。中国喜欢bar这个单位。书面的Mpa这个单位多些
流量不都是m3/h,也有用L/h 的。都是根据现场来的。

网友B:
好像没有默认的单位,都是根据技术协议或者现场来,
表头有MPa的也有bar的...
而且在程序里做换算也可以啊

网友C:
这个都是根据情况计算的,像欧洲一些国家压力单位常用bar,我们国内用kPa的比较多吧
这个程序明显是注释把你搞迷惑了,其实只要知道怎么计算的,要什么我们就写什么的

楼主:
是否是根据现场仪表所标识的单位来的,仪表用的单位是MPa,程序就用MPa,免得搞混呢?

网友D:
编程的时候会参考最大值和最小值,用什么单位是编程人的意愿,想用Bar就用BAR,想用KPm也行,只是在程序中,物理量的范围会变化,程序中会有相应的块接口,随你填,但一般会只用一个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编程的时候会参考最大值和最小值,用什么单位是编程人的意愿,想用Bar就用BAR,想用KPm也行,只是在程序中,物理量的范围会变化,程序中会有相应的块接口,随你填,但一般会只用一个单位!

"程序中会有相应的块接口,随你填"楼上能否再详细点儿?这里指的块接口是指哪个接口?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