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动态制动电阻

楼主(2015-02-03):
三菱mr-j3伺服报主电路故障,根据说明书拆下电机线,还报主电路故障,就拆开伺服,有些问题想请教各位:1,u.v是通路 2,有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查不到,有15.6欧电阻(上图),像电阻动态制动电阻

楼主:
ps21562-p有问题,准备换掉,输出u,v是通路,怕又坏了,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