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3):
请问step7调试软件可以安装在win7系统下吗,如果能 需要win7什么版本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step7调试软件可以安装在win7系统下吗,如果能 需要win7什么版本的
32位win7:step7 v5.5 或以上版本
64位win7:step7 v5.5 sp1 或以上版本
目前最新版本为step7 v5.5 sp4

网友B:
step7 v5.5 sp1 或以上版本软件哪里有的下载呢??

网友C:
XMZ
http://pan.baidu.com/s/1o6ny5z8  密码:2nxd

你可以到我这里去下载

打开XMZ这个文件夹,
打开 3
再打开上面这个文件夹

就可以找到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到我上面链接去下载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
请问在win7 旗舰版 64 应安装什么版本的toolbox

网友D(2016-03-23):
正在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