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CAD绘图请大侠赐教!

楼主(2015-02-04):
三人行,必有我师!学习学习在学习!

网友A:
cad中你应该打开正交和捕捉模式,这样线就是直的,接着画还能在一条线上。

网友B:
别用cad画了,好歹也学学Eplan或者autocad electrical啊

网友C:
画电气图不用CAD 吧,图小还好,图大的话,就不好弄了@

网友D:
设置好图块,用起来就更方便,线接头没接上是捕捉没设置好

网友E:
还是先找份标准图,学着画吧。你这看起来也太那个了。

网友F:
我是用CAD做的,感觉还是很好用的
画上下直线时把下面 “正交” 打开;“对象捕捉”打开。下面是对象捕捉点。楼主可以打开帮助看看。

网友G:
线画的不直

网友H:
我也随便画了个电路图不是GB标准的,请大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I:
回复 网友H:
那个用了1P断路器就没有必要再用保险丝了吧

网友J:
看样子不使用电气版CAD画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J:
我不太喜欢用电气版的,不大好用,其实画图也就那几个常用的电气符号,只要跟GB标准的画法一样就可以。大家讨论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那个用了1P断路器就没有必要再用保险丝了吧
有钱就是任性

网友L:
画得不是很协调,刚开始都这样,画直线时打开正交指令。

网友M:
回复 网友F:
你好,可以说一下你用的制图软件吗?

网友F:
回复 网友M:
就是用CAD做的 公司要求版本统一 我用的CAD2008

网友N:
楼主用的是CAD哪个版本?

网友O:
9楼的看的舒服。

楼主:
回复 网友M:
就是在网上买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小弟受益匪浅,其实刚开始是好多都不懂工具栏使用方法,慢慢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