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分拣 机械手

楼主(2015-02-04):
想和大家交流下,是不是有可以对电子类的芯片,进行称重分拣的案例?芯片的重量大概有50克,分轻、重、标准3个档次,重量差别在2克左右,能做分拣吗如果有,要加什么样的传感器,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如果有做过的,欢迎交流下!

网友A:
才2克的差别,重量差别太不明显了。如果用传送带进行运动称重并分拣估计很难做的。
还有什么差别吗?比如外观,或者比如要求上级生产线做分拣标志。

网友B:
2克,精度要求高的。找好的传感器吧。

网友C:
传感器很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外观没差别,就是重量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在纠结用什么样的传感器,以前没有遇到过这种应用,所以请教下。而且,我在想,添加传感器的时候,是不是被测物和夹具的部分重量一起称了呢?或者,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好的建议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2克的精度不成问题,关键是采取什么方式分拣,是单只夹取,还是皮带传送,或者其他方式。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用吸盘

网友E:
我觉得用皮带不错,成本低,实现起来容易些。

我们这里有你说的这种分拣, 不过不是皮带,  是用的机械手放到电子秤上, 合格的码盘, 出现重量不合格的停机并且报警。

网友E:
电子称重分辨率:  0.01g

网友E:
这里面成本最高的就是鬼子的机械手, 有了机械手,称重分拣就很容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计划是做单支夹取,但我不清楚称重这块要怎么做才合适。如果机械手取来检测物,放到秤盘上,再一个机械手取走,就和人工没什么区别了,还是一只手直接拿起来的时候就能称重最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敢问兄台,被测物捡起直接称重怎么做合适呢,给个建议,感激不尽!

网友F:
这么小,确实有点困难!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不用机械手,效率太低了,你见过邮政分拣邮件吗?称盘分三个口IC掉到称盘后根据重量划分送出。

网友G:
回复 网友C:
吸盘不行。空气的流动会导致重量的变化,试试夹具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G:
用什么样的夹具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也是想问下,用什么夹具啊,太小,会不会夹起来不方便?

网友E:
引用 楼主:
敢问兄台,被测物捡起直接称重怎么做合适呢,给个建议,感激不尽!

我们这里是夹取, 夹到电子天平上, 电子天平有模拟量输入PLC , 当然产品不一样, 不能完全照搬的。

网友H:
這可用4軸移載設備 加個100克 解析度10位的壓力傳感器 合格GO 不合格NO GO

网友I:
看明白了,同一种芯片,分abc三档,之间重量差是2g,体积基本上一样,不考虑成本的话,用简单的yamaha的2轴机械手,几万块钱。加称重传感装置。

网友I:
话说回来,你的芯片50g,好重啊,都一两重了。

网友J:
还没用过那么高精度的传感器

网友K:
电子称就可以实现,但是如果是在皮带上面拿到电子称上称量(精度不是问题),等稳定重量,再分类放置,这个时间的问题上面怎么处理比较麻烦啊!

楼主:
回复 网友I:
现在确认了,芯片重7-8克,按分辨率0.1g,7.2-8.0g之间分8档来处理,精度要求很高。现在的问题就是人工分拣(每次拿3片,放在3个电子称上,再按重量分开放)太粗糙,效率一般。我在找合适的传感器,不知道是否可以实现。如有合适建议,欢迎讨论,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I:
现在确认是7-8g左右的重量,分档是0.1g,8档,不知道您是否有合适的传感器推荐呢?谢谢!

网友L:
确实有点困难

网友I:
回复 楼主:
一般的电子秤都可以做的0.01g的分辨。推荐你用X-Y-Z三轴平台,z轴放到电子秤上,电子秤与plc通讯,plc根据信号,自动会安排三轴平台动作,会自动将不同的芯片放到不同的位置。这个应用很成熟了。

网友M(2015-03-20):
用电子砰,设置一个范围,做好信号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