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母线

楼主(2015-02-04):
两台同品牌变频器,一个11KW,一个30KW,都装有制动电阻,请问能否把两台变频器直流母线直接连起来,实现节能?
如果可以直接连起来,那是否可以取消原来的制动电阻?

网友A:
有用直流母排供电的,但是只有两台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直流母排供电,是两台变频器单独供电,然后在把两台变频器直流+,-直接连起来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允许,但有前提条件,两台的容量接近,英威腾变频手册上好像单独介绍过此类用法。

网友C:
实现节能?
用在什么地方?不安全。

网友D:
两台变频器单独供电,然后把他们的直流母线并联?这样做是不是行呢?应该是行的,但存在风险和隐患。我们来分析以下:

两台变频器单独供电,它们的整流电路不会完全一样吧?所以他们整流以后的直流电压,也是有差异的,不管这个差异都多大,也许是1V?也许是0.5V?不管怎样,只要两个直流母线并联,就意味着他们有电压差的短路问题。这就会造成整流电路的环流问题。当然,这种环流如果电流很小,例如,几个安培,不会影响变频器的工作,但会影响周边的用电设备,导致干扰别人。

另外,如果两台变频器共直流母线了,去掉一个制动单元,那两台电机同时制动怎么办?相加的发电电流,用一个制动单元能全都吸收吗?如果不能,就不能省。

我的结论是:第一,两台电机如果共母线应用,最好是由一台总的整流装置供电;第二,制动单元的容量一定要满足并联以后的制动总容量。

网友E:
直流母线供电确实可以起到节能的效果!但只有2台并联效果不明显!作用不大

网友F:
2个单传直流母排并联不就是多传了?
1.确定你的较大的那个单传的整流组的容量足够支持2个驱动组。
2.分割较小的单传的整流组和驱动组接入较大的那个。

扩展问题:2个独立的整流组可以并联么?
答:不能。这个可以见诸各主流驱动器供应商的手册(如Siemens...)更何况2个相序相同的整流单元并联是肯定会增加高次谐波的污染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特别是K版那么详细,最后的结果就是
1:单独供电的两台变频器直流母线不能直;
2:制动电阻也不能取消;

网友D:
如果两台电机一台电动,另外一台发电,那就可以并联直流母线,然后用一台变频器的进线输入,另外一台变频器的进线悬空。这样就会很安全。当然如果进线容量不够,必须要两台进线,两台变频器的进线都加进线电抗器,试试看,也许能行。最好是用隔离变压器,但是那样的成本就太高了。

所以这种场合,一般都是用一个大容量的整流器作为进线公共直流母线,下面可以挂多个逆变器,实现多机的共直流母线驱动系统。

网友G:
完全是学习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