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300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5-02-04):
近日接收了一台D300伺服器报32故障,经检查是伺服电机编码器故障,此编码器是多摩川编码器,请问各位师父有没这种伺服器的说明书和这种编码器的对零方法

网友A:
可以参考KND SD100驱动器手册,应该差不多,不敢确定,毕竟没有见过这种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