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4):
新学组态软件,想做一个后台监控,同时控制变频器的起动停止,并且界面显示输出频率,电压,电流等参数值!

网友A:
软件里面能不能选择到你的变频器
没有的话用MODBUS RTU之类的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找到相应的变频器类型,而是使用标准modbus RTU协议,问题是,组态软件中与变频器的地址对应关系如何能正确的对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