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4):
2 —— 3
3 —— 2
5 —— 5
7 —— 8
8 —— 7
针脚 功能
   1 载波检测 (DCD)
   2 接收数据 (RXD)
   3 发送数据(TXD)
   4 数据终端准备好 (DTR)
   5 信号地 (GND)
   6 数据准备好 (DSR)
   7 发送请求 (RTS)
   8 发送清除 (CTS)
   9 振铃指示 (RI)

网友A:
呵呵;另一端接的是什么都不标明,这样的接线图有什么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HMI到PC

网友B:
端口是什么也要写出来吧。

网友C:
基本是USB口下载
虽然偶尔出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基本是USB口下载
虽然偶尔出问题
那是你用的线不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HMI到PC
计算机吗?能用USB不用232

网友C:
线还能怎么好
这种线好像也没有超过20元一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