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当量

楼主(2015-02-04):
拿维宏控制卡来说,里面的脉冲当量怎么计算,机械为齿轮齿条的传动方式

楼主:
没人回答呢,是不是太简单了呢,不需要计算,只要方法

网友A:
脈衝當量=齒輪的圓周長*減速比/分辨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齿轮的周长怎么算出来,是斜齿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去問你機械的設計

网友B:
这个脉冲当量需要比着尺子算 比如拿1米的尺子 你就让机器跑一米但是 实际会跑短或长 然后你就修改脉冲当量 知道准确跑1米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方法是怎么用的,脉冲当量不准肯定距离也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