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4):
英威腾CHF100A  1.5KW 输出 U相电压低   在输出频率5HZ时 U相80V  V 和W 相 都是270左右   光耦都换过

网友A:
U相对母排正还是负?对正低的话,下桥没有导通,反之是上桥。

网友B:
不能光怀疑光藕,检查一下光耦电源与V,W相比较,我曾遇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C:
变频器低频率时电压是不够的。

楼主:
频率高了 也是一样的 对正和对负的电压值 基本上是一样的

网友D:
这种情况配合示波器能快速确定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