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4):
这是一段关于累积流量的程序。看例程是要求这段程序计算出的结果的计量单位应该是立米/小时 ,可这样算来会是这个立米/小时的结果吗?请哪位老师帮忙给推导一下,谢了!

楼主:
两天过去了,还不见人回复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天过去了,还不见人回复啊!

因为没有啥可以回复的内容啊。

公式参照仪表手册上公式,标准的4则运算有什么可以多推导的呢?

网友B:
程序做第一次运算的时候得到的结果应该是0
把最后两个运算放到前面应该就没问题了

楼主:
我我算出的结果怎么不是立方米每小时 。

网友C:
直接算压差然后开方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算压差然后开方就行了吧
我是不理解计算结果的单位是怎么推出来?

网友D(2016-01-16):
瞬时流量单位怎么编,以及累积流量怎么用程序运算,另外流量累积时间用什么计时器。请哪位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E:
  删掉 程序  根据自己的理解再写一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