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4):
 各位师傅,本人最近遇到这么一个情况。我的变频器是5.5KW的,电机是4KW的,额定电流8A。机器运行时,变频器的运行电流最高竟然达到了13A,这样电机很容易发烫。机械结构没有问题,电机也没有问题。请教一下各位,是不是设置的问题?还有如果变频器50HZ运行时,电流就降到8A左右

网友A:
哦,那是负载太重了。电机转矩用太满了。小于50Hz时,电流很大,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是滴!小于50HZ时候电流很大。电机很烫手。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就把负载撤点,或者把电机容量加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负载去掉还是不行!

网友B:
启动转矩过大?基频电压过小?

网友B:
基波频率是多少?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就是其它问题了。用钳表测试电机电流的真实值是多少呢?

网友C:
把负载断开,电机空载试试,看还是一样的吗?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电机的问题。换了一台,电流就降下来了。老电机是刚返修回来的,可能是没有弄好吧。谢谢各位!

网友D:
电机的问题,也很奇怪,怎么在50HZ就正常了呢;

网友E:
一开始说是电机也没有问题,结果就是电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