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4):
 软件上能够设置,但是到了设置时间不动作,超过一段时间又动作了,后来想EH系列有外加电池,ES没有,是不是PLC停电后万年历不记时了加电后又继续记时?如果是这样,这样的万年历有屁用?

网友A:
V2。0版本以上支持万年历;
看一下PLC的铭牌,上面有版本号;

网友B:
不是所有系列均支持万年历,台达手册上将小型PLC分了三大类,一类是EH/SV系列,一类是SA/SX/SC系列,一类是ES/EX/SS系列,只有前两类PLC支持万年历,后一类不支持。

网友A:
ES2系列V2。0版本前的不支持,版本大于V2.0的支持;

网友C(2021-05-10):
dvp es2支持万年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