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尘器风量pid调节

楼主(2015-02-04):
三幅图片是除器风量自调节系统的曲线图。用的xc3plc控制变频器,采样是流量计。问题是kp从50,100,500,到9000都无法得到满意的调节效果,ti=0,td=0。蓝色是变频输出,中间曲线是实时流量,直线是设定流量。
感觉是比例太大了,但怎么试都不行。大家支个招。信捷的plc。

网友A:
应该是单位时间内的调节量太大,超出设定的最小单位数值,而导致频繁调节。

网友B:
目前你只使用了比例作用,从曲线来看属于等蝠振荡现象。可考虑:比例增益过大,对于流量控制其比例增益一般选择较小;如果用变频器时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应设置长一点;采样的流量信号是否是线性的,有没有滤波(或者没有加阻尼)。

网友C:
这曲线,估计电机跑的呜呜的

网友D:
这类设备先调到最低,然后逐步加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场看曲线,觉得是比例增益太大,但信捷的plc不确定是比例增益还是比例度控制。于是从50一直涨到10000,都这样。0也试过,没效果。变频器设置加减速15s,流量感觉是线性的,信号未加滤波。
并且,原来效果还行(如图)。后来管道疏通过后,风机全开后流量从原来未疏通的25变成疏通后的48,就再也调不住了。

网友E:
    比例从50调到5,甚至0.3看看。
    首先确认是比例增益还是比例度控制,这两个正好相反。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场看曲线,觉得是比例增益太大,但信捷的plc不确定是比例增益还是比例度控制。于是从50一直涨到10000,都这样。0也试过,没效果。变频器设置加减速15s,流量感觉是线性的,信号未加滤波。
并且,原来效果还行(如图)。后来管道疏通过后,风机全开后流量从原来未疏通的25变成疏通后的48,就再也调不住了。
比例和比力度区别在哪里那  请指教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比例*比例度=1

楼主:
回复 网友F:
倒数关系吧。类似于a=1/b,忘了这个名词是否正确。

网友B:
比例度与比例增益的倒数成比例,即:比例度=(1/比例增益)*100%。楼主现在调的是纯比例控制,所以可把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再延长至30S以上,流量信号加上几秒的阻尼,再对比例作用进行调整,文中你提到风机全开的风量问题,那现在风机的供风是否还有余量?

网友G:
那楼主超下调调试试啊。

网友H:
应该减小比例系数,而不是增大。使超调量一点点就可以了。然后再加上积分慢慢调节。
积分项为0不是去除积分项而是积分项很大,如果想去除积分项应该把TI设成很大的数,或者你直接把PID的I关掉。

网友I:
这么高大上啊

楼主:
敢问楼主信号阻尼怎么搞,是否是信号延迟,还是几秒平均值。另流量指原来全开为25,现在全开49.供风有余量。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明白老兄的话

网友B:
流量信号加阻尼时间实际上就是你说的信号延迟,或者叫信号滤波,其目的是使信号有所迟滞以减少信号的波动来取得相对稳定,变送器大多有调阻尼功能的。 还有12楼说的问题,是比例增益还是比例度,是积分增益还是积分时间(速度),你应查下你所用PLC产品对PID参数的定义,要否搞反了越调越乱。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才查了下,变送器有一个滤波系数,类似于你讲的,主要是信号平稳的。看plc说明应为比例增益,厂家推荐4000-10000%。明天再试。谢了。

网友G:
我的意思是把P参数超下调试试。看这曲线要调不少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超下调”是否是朝下调的意思?

网友G: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我打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