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4):
新手学PLC编程,最好是梯形图或者功能块图,谢谢各们师傅了。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想用哪个品牌的PLC 用什么电度表呢

有的表走MODBUS 有的是国家标准电表协议 需要点对点通讯的

网友A:
这个是西门子S7-1200的点对点通讯,读取的是电表的电流电压。电表是电光EDC3300

网友A:
这是西门子S7-200的PLC和仪表连接的RS485 MODBUS通讯。 走的就是标准MODBUS通讯协议。

网友A:
这是西门子S7-1200的标准MODBUS通讯,这是读取的多个保护器仪表参数,所以红色框内的是最后一个读取保护器的完成位和错误位。

网友B:
呵呵;这个要看你表的通讯协议;

网友C:
首先要确定你准备用的能量表传输什么协议,PLC支持与否,否则你折腾去吧。

网友D:
2楼的兄弟!很好!

网友E(2020-08-10):
回复 网友D:
关版,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项目。我准备用三菱5U的,本体的485由于和触摸屏通讯,所以我加了一个FX5-485-ADP(FX5-232BD已经加了)。电能表是DLT645-2007.这个方案可行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关版,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项目。我准备用三菱5U的,本体的485由于和触摸屏通讯,所以我加了一个FX5-485-ADP(FX5-232BD已经加了)。电能表是DLT645-2007.这个方案可行吗?
电能表是什么通信协议呢?

网友E:
回复 网友D:
rs485

网友D:
引用 网友E:
rs485
问的是软件通信协议,你给我来个RS485,答非所问。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支持Modbus RTU,那就齐活了。写程序就是。用RS指令。

网友E:
关版,上次搞错了。这款电能表只支持DL/T645-2007,不支持Modbus RTU。这样的话上面的方案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