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4):
三相电机送电后反转,以前一直是好的,也没有人动过线,换过相位又好了,求大神给解释

楼主:
在线等解释

网友A:
那肯定是相变动过了。你问下外部变压器有没有人检修过。

楼主:
期间高压倒电,变压器停了,又送电,其他电机都好的,就一台电机出现这问题

网友B:
肯定换过相了

网友A:
如果说一条线上的十台电机,只有一台电机出现相序问题,那就真不好解释了。除非确定没人动过这条线。

楼主:
百思不得奇解,一条线上50几台电机,就一台出现这问题

网友C:
那要别的电机是用变频器的呢?

楼主:
没变频,我们变压器容量大,都是直接启动

网友D:
呵呵,工厂里面就楼主一个维修电工?没有其他人了吗?
即使公司就楼主一个电工,也难保工厂生产车间的管理人员不动设备线路吗?

楼主:
5个,今天碰到这事情,很奇怪

网友E:
相序没动的话,你懂的,别研究了,绝对不可能的,其它电机没有反转,是否有变频器禁止反转的可能

网友F:
检查一下缺相与否

网友G:
觉得是其他的电工换过相了吧,不然没道理突然反转的啊

网友H:
我们单位也出现过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一台车床有段时间没有工作,一天操作工来叫我说车床刀架不转,我一检查发现是反转的原因,换相序就好了,问他们,都说没有动过线路。

网友I:
听起来是很怪啊  没道理啊

网友J:
变频器有反转的功能,是不是这台变频器被就地改过了。比如西门子440的就可以就地改反转。

还有就是接线没动过了。别听他们工人说,谁能说自己动过了然后挨说的,没有。永远别轻信他们说的

网友K:
缺相吗,检查下。

网友L:
如果没有变频.
1.相序动
2.缺相

网友M:
直接起动的话,其它都是好的,就这一台,肯定是有人动过线了;

网友N:
外部10kv线路,分支桥接的时候相序颠倒。面向来电方向自左向右为ABC.

网友O:
这没动线,应该不科学啊!

网友P:
肯定动了吧,没人承认罢了

网友Q:
    楼主已经交代,可以换相位让电机反转,只是楼主不知道谁换了而已。

网友R:
如果这台电机是工频直驱,改变了进线的相位就反转,这很正常。如果其他的电机采用的是变频器驱动,改变了进线相位,电机不会反转,也是正常的。

网友S:
以前停过一次电 来电啦 就全倒转啦

网友T:
是啊  想不通啊

网友U:
哈哈,应该是有人动过线序了,

网友J:
补充下啊,我不知道怎么修改帖子。。。。。

动是肯定有人动过了,也可能是线,也可能是别的。

前面说是变频器反转,我又想起来种可能。
比如我们那里就有种开关,叫双投开关,是两路电,第一路没电而第2路有电的时候自动切换到第2路,要是施工队安装完没调试校相的话就有可能反转,要真是这种情况的话,你现在换完线正传了,哪天又换到1路了,那还得反转。。。。

当然这只是可能啊。。。。

网友V:
这个没动过相序就奇怪了

网友W:
回复 网友N:
应该仔细检查一下电动机及接线,可能是缺相造成的。

网友X:
肯定是动过线了!

网友Y:
回复 网友N:
首先怀疑人为因素。

网友Z:
引用 网友H:
我们单位也出现过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一台车床有段时间没有工作,一天操作工来叫我说车床刀架不转,我一检查发现是反转的原因,换相序就好了,问他们,都说没有动过线路。
那我告诉你原因:一定是外星人光临你们那里,特地做了个记号留念,肯定是他们干的

网友AA:
直接启动,如果说一条线上的十台电机,只有一台电机出现相序问题,肯定是换相了,有人动线了,你查去吧。

网友AB:
线路有人动过

网友AC:
肯定有人动过
缺相我不觉得

网友AD:
外线出现问题了

网友AE: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
水泵站里的水泵由电机带着可以转,中途停下来,之后再开机前如果先打开水阀门在开动电机,请问电机会反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