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1:1通讯

楼主(2015-02-04):
两个CP1E-N20DT-D可否进行1:1Pclink通讯

网友A:
有内置RS232端口,可以1:1通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个CP1E-N20DT-D可否进行1:1Pclink通讯
走Hostink不行?

楼主:
三楼的?是什么意思啊!我很愚笨啊,不懂!

网友A:
用OMRON的PLC不知道Hostlink?

网友C:
CPU本身带串口吗?带的话就可以实现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