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4):
今天修个床子有点奇怪,动力头一进一退有两个感应开关,一个原点一个终点。操作工说开关的线掉了,我一看确实有一个头子没接,是三线感应开关的黑线。按照常理黑线应该单独接,两个感应开关共一个24V,共一个0V,一共应该引出4条线。看看线头确实有四根,不过都接了线,但接法有点奇怪!蓝线接在了一起,这没错,棕线分成了两根,为什么不接在一起?两根线对蓝线都有23V电压,其中一个感应开关的黑线单独接了,这回把我难住了,这根掉的黑线该接哪呢?难道把两根黑线接一起?试了试,结果床子不能动了,拆开又可以动但退到原点不停。没办法,把所有头子的线拆开重新接了一遍,也不知道接对没有,留了一个开关的黑线没接,开自动试机,两个接近开关居然都可以正常工作!my god,黑线不接都起作用还有这种事,也不知道plc是怎么得到信号的!

网友A:
没看懂。。反正三线的 感应感应开关,。可以用2线的替代。电压一样。常开常闭一样就行。

好像四根线的 有一根是选择输出高低电平。

传感器太多了。。我见的太少了把。。

三线当2线。。应该不行吧。。。。棕色 + 蓝色 -  黑色是输出吧。。

怎么接成2线的?

网友B:
三线的是有个电压才能工作,两线的就一个开关量。

网友C:
这个确实很晕,除非直接找到两个感应器的另外一端怎么接线的,才有可能明白。

网友D:
不应该这样吧

网友E:
以前操作工就干过这事,确实可以用。当时接近开关坏了(两线),他找来一个三线的接上去就用了。

网友F:
还是上个图看看,没图还是很糊涂。但的确是三线只能工作在直流,二线一般是交直流通用。

网友G:
没试过不发表意见,哪位大虾试过后来个报告

网友H:
这种方式应该不行呀   如果3线式开关少接一根线能行的话,真还有些奇怪,除非有人已经改了控制方式,不然不可能的

网友I:
这两个三线制开关:蓝0V  棕24V  黑是信号
蓝色接在一起、黑色没接的话、棕色应该接了信号了,这种接法相当于两线制的开关,有些开关这样接法是可以用的,有的不行。   你可以把棕色的接在一起,把没接的那根黑色接到原来棕色的位置试试。

网友J:
关键在于输入设备对输入信号的波形要求,不管是2线还是3线导通时都要吸收额外的电流,此时相当于一只可变电阻,而plc对输入信号高底电平的定义是很宽的。一般对输入信号波形要求高的要用3线的。

网友K:
上个图看看才好说

网友L:
建议楼主看一下“NPN输出电路”或者“PNP输出电路”,原理已经讲的很明白了。黑线是低电平输出或者高电平输出,用来接PLC,棕色是D24,蓝色是D0。
1.先检查下传感器是否有故障.
检查方法:单独给传感器供电,使传感器不断NO和OFF,如果是低电平输出的,量下黑线与棕线间的电压;如果是高电平输出的,检查下黑线与蓝线间的电压。若都有24V电压,则传感器无故障。
2.若传感器是无故障的,建议你把线拆了,重新接下。你一定是哪个细节没有注意到。

网友M:
应该是不起作用啊

楼主:
上几个图

网友N:
我也接过2根|能用

网友O:
一般的传感器都有接线图的 ,一些是三根接线,一些是两根线

网友P:
这个上什么图也没用,还是从自已的应用环境出发,从PLC到现场执得机构一点点查吧,应当是有线接出问题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今天修个床子有点奇怪,动力头一进一退有两个感应开关,一个原点一个终点。操作工说开关的线掉了,我一看确实有一个头子没接,是三线感应开关的黑线。按照常理黑线应该单独接,两个感应开关共一个24V,共一个0V,一共应该引出4条线。看看线头确实有四根,不过都接了线,但接法有点奇怪!蓝线接在了一起,这没错,棕线分成了两根,为什么不接在一起?两根线对蓝线都有23V电压,其中一个感应开关的黑线单独接了,这回把我难住了,这根掉的黑线该接哪呢?难道把两根黑线接一起?试了试,结果床子不能动了,拆开又可以动但退到原点不停。没办法,把所有头子的线拆开重新接了一遍,也不知道接对没有,留了一个开关的黑线没接,开自动试机,两个接近开关居然都可以正常工作!my god,黑线不接都起作用还有这种事,也不知道plc是怎么得到信号的!

为什么不画个图出来?
说了一大堆,别人还是看不明白。

网友R(2015-03-30):
二个线是电源,黑线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