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5):
smart face F7-070TN已经停产了,官网也不存在了,似乎
我手头有一个完好的屏,两个触摸功能坏了,其他完好的屏,有谁需要呢?
上传点图片,也顺便交流一下触摸屏内部的东东,俺是不太懂地,望懂的人来指点一二!

楼主:
问题:
1、触摸的膜坏了,怎么维修呢?图片2所示
2、图5的芯片是否是该触摸屏的程序芯片,如何利用其DIY设计?(单独拿芯片设计,不是使用触摸屏编程软件设计)
3、这个显示器的质量感觉不错,可以怎么玩呢?感觉这玩意非常好,一点都没有坏,扔垃圾太可惜!
4、图10、11的两个芯片是否用于显示解码?

网友A:
工控产品如果生命周期不长的话,维护工作就不好做。

网友B:
触控板坏了换块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触摸板是通用的吗?

网友C:
1、4线的电阻屏,看一下排线有没有接触不良,怎么没看到排线的金属露点插头?断掉了吧。
2、S3C2410是三星的嵌入式芯片,背面约有近300只焊脚,楼主打算把它焊下来玩?
3、显示器液晶面板是配合触摸屏的主板使用的,想单独外接电路来使用非常艰难,除非是高手。
4、三颗集成块,两颗是SDRAM,一颗是FLASH,具体用途请度娘。
另外扔一张三星2440芯片的开发板原理图给楼主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靠,高手还是有的

楼主:
1、4线的电阻屏,看一下排线有没有接触不良,怎么没看到排线的金属露点插头?断掉了吧。
没有断,2图上的线缆就是电阻屏排线,6图那个4脚插口就是露点插头座

网友D:
没有看到有什么触摸芯片吗
我只知道tsc2046

网友B:
是不是通用的要维修的高手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题:
1、触摸的膜坏了,怎么维修呢?图片2所示
2、图5的芯片是否是该触摸屏的程序芯片,如何利用其DIY设计?(单独拿芯片设计,不是使用触摸屏编程软件设计)
3、这个显示器的质量感觉不错,可以怎么玩呢?感觉这玩意非常好,一点都没有坏,扔垃圾太可惜!
4、图10、11的两个芯片是否用于显示解码?
都玩到芯片级了,楼主高手啊。

网友F:
拿来,我给你把触摸板换好。。。。。。。。。。。。。。。。。。。。。。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多少钱?

网友G:
触控板不贵,百十块钱

网友H:
一个触摸屏 500 600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