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5):
听说现在节能电机铁芯用的都是硅钢片,以前是矽钢片

网友A:
听说过硅钢片,没有听说矽钢片

网友B:
也表示只听说过硅钢片的路过。

网友C:
没有听说过矽钢片啊。

网友D:
应该是同一种东西吧,元素都是si,矽应该是旧时的叫法

网友D:
楼主这个是不是江浙一带的呀,老师傅好像有这么叫的

网友E:
硅钢俗称矽钢片或硅钢片,是电力、电子和军事工业不可或缺的含碳极低的硅铁软磁合金,亦是产量最大的金属功能材料
百度百科上的

网友F:
4、6楼的解释到位,我学过硅酸盐专业,矽是硅的旧称

网友G:
   电工用硅钢薄板俗称矽钢片或硅钢片。是一种含碳极低的硅铁软磁合金,一般含硅量为0.5~4.5%,经热、冷轧制成。一般厚度在1mm以下,故称薄板。加入硅可提高铁的电阻率和最大磁导率,降低矫顽力、铁芯损耗(铁损)和磁时效。主要用来制作各种变压器、电动机和发电机的铁芯。世界硅钢片产量约占钢材总量的1%(见精密合金)。硅钢片广义讲属板材类,由于它的特殊用途而独立一分支。

    矽xī
    (名)硅的旧称。
    矽:化学元素“硅”的旧称。港台文化中习惯用音译英文词汇,所以在港澳台词汇中从来都使用“矽”字,如“矽谷”(硅谷)
    硅:英文为silicon

网友H:
说的都是一样的东西!

网友I:
弟一次听说这种叫法。

网友J:
原来是一种东西

网友K:
就好像杭州人叫 启辉器 为 斯达特(start)。洋泾浜直译。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同一种东西吧,元素都是si,矽应该是旧时的叫法

网友M:
引用 网友G:
   电工用硅钢薄板俗称矽钢片或硅钢片。是一种含碳极低的硅铁软磁合金,一般含硅量为0.5~4.5%,经热、冷轧制成。一般厚度在1mm以下,故称薄板。加入硅可提高铁的电阻率和最大磁导率,降低矫顽力、铁芯损耗(铁损)和磁时效。主要用来制作各种变压器、电动机和发电机的铁芯。世界硅钢片产量约占钢材总量的1%(见精密合金)。硅钢片广义讲属板材类,由于它的特殊用途而独立一分支。

    矽xī
    (名)硅的旧称。
    矽:化学元素“硅”的旧称。港台文化中习惯用音译英文词汇,所以在港澳台词汇中从来都使用“矽”字,如“矽谷”(硅谷)
    硅:英文为silicon
学习了,还真没注意过。

网友N:
哈哈,惊人的一致呦。我看到题目,感觉也很奇怪,随口问身边的一个专业人士,他说,都是一回事,叫法不同。有说矽钢片的,有说硅钢片的,都是一种东西。

叫矽钢片也好,硅钢片也好,他们的特性是由牌号区别的,导磁率,磁阻(损耗)等参数。

楼主:
那节能型电机的硅钢片和高能耗电机的硅钢片厚度不一样吗?

网友O:
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P:
现在都要用非晶带材取代了

网友Q:
两个叫法是同一种东西。

网友R:
两个是一样的,只是分冷轧和热轧,冷轧导磁率高一些。

网友S:
矽钢片
是好久前的称呼了!

网友T:
可能是改变或统一名词术语的结果,如同“度”与“千瓦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