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上升沿触发为什么会没反应

楼主(2015-02-05):
怎么会没反应呢,偶尔会通一下

网友A:
微分动作,用示波器能看到。

网友B:
只要后面的动作执行了,就说明已经反应了。

网友C:
一个扫描周期只执行一次,你哪能看的到

网友D:
你用什么PLC?不熟悉这个指令

网友E:
看着像200系列的plc,程序上有问题,置复位在一个输出上是不行的。

网友F:
完整程序才好分析

网友G:
置位复位在一个里面,非常不好,如果只有置位应该能看到了。

网友H:
Q0.0已经双线圈输出了,一定要另起一行

网友I:
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很难看到上升沿的

网友J:
这个是软件仿真问题,你将程序下载到PLC内试试就知道了,看看Q0.0动作了吧。

网友K:
程序有问题,编程的方法不对。

网友L:
200 的PLC。用我同事的话,你可能不止在一出用此点的上升沿

网友M:
逻辑不对,一个网络里面不要同时复位、置位

网友N:
后面还有吧

网友O:
你是怎么判断它有没有反应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M:
逻辑不对,一个网络里面不要同时复位、置位

以前还真没注意——谢谢!

网友Q:
同一输出Q0.0-Q0.3同时置位,同时复位,在同一上升沿程序中,有错误!,

网友R:
一个网络同时置复位,不知道想实现什么?

网友S:
同一个时间内,要求Q0.0复位和置位,所以复位优先。

网友T:
q0.0既复位又置位?这也能行。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不是仿真,就是下载到PLC中的,输出位无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E:
plc执行程序不是由上往下 扫描,所以应该先复位后置位么,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L:
就这一处上升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S:
同一个时间内,要求Q0.0复位和置位,所以复位优先。
何谈同时?哪有复位优先之说。

网友U:
程序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plc执行程序不是由上往下 扫描,所以应该先复位后置位么,应该没问题吧
你将这个回路单独执行,再看一下,或者先将复位屏蔽,结论就有了
1.有影响电路你没发现
2.这个款Plc不遵守常规扫描规律

网友V:
回复 网友I:
这个编的本身就有问题,同一个输出不能置位又复位!

网友W:
程序没问题,能正常执行

网友X:
上升和下降沿都只有一个周期,前面的通了就会来一个周期,如果前面一直通也只有一个周期,要前面县断掉在接通就会再通一个周期  用F1看帮助

网友I:
回复 网友V:
怎么不行,

网友Y:
最后结果是Q0。0,Q0。1,Q0。2为1
Q0。3为0
M0。1-M0。6为0
程序没问题,只是结果跟楼主所要求的不同。

网友Z:
程序有问题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Y:
最后结果是Q0。0,Q0。1,Q0。2为1
Q0。3为0
M0。1-M0。6为0
程序没问题,只是结果跟楼主所要求的不同。
那来的那么多Q?楼主的要求是什么都看出来了
“上升沿触发为什么会没反应”我只看到这个要求,没有看到Q的要求。

网友Y: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Y:
最后结果是Q0。0,Q0。1,Q0。2为1
Q0。3为0
M0。1-M0。6为0
程序没问题,只是结果跟楼主所要求的不同。
那来的那么多Q?楼主的要求是什么都看出来了
“上升沿触发为什么会没反应”我只看到这个要求,没有看到Q的要求。
数错了一位。
最后结果是Q0。0,Q0。1为1
Q0。2为0
M0。1-M0。6为0

网友Y: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Y:
最后结果是Q0。0,Q0。1,Q0。2为1
Q0。3为0
M0。1-M0。6为0
程序没问题,只是结果跟楼主所要求的不同。
那来的那么多Q?楼主的要求是什么都看出来了
“上升沿触发为什么会没反应”我只看到这个要求,没有看到Q的要求。
你真有意思!
上升沿触发是条件,结果是Q变化。

网友Y:
第一句 R指令把Q0。0 ,Q0。1,Q0。2这3个置为0
第二句 S指令把Q0。0 ,Q0。1,这2个置为1
第三句 R指令把M0。01,M0。2,M0。3,M0。4 ,M0。5,M0。6, 这6个置为0
最后结果是:
Q0。0,Q0。1为1
Q0。2为0
M0。1-M0。6为0

网友D:
引用 网友Y: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Y:
最后结果是Q0。0,Q0。1,Q0。2为1
Q0。3为0
M0。1-M0。6为0
程序没问题,只是结果跟楼主所要求的不同。
那来的那么多Q?楼主的要求是什么都看出来了
“上升沿触发为什么会没反应”我只看到这个要求,没有看到Q的要求。
你真有意思!
上升沿触发是条件,结果是Q变化。
"怎么会没反应呢,偶尔会通一下"
楼主这句怎么理解,如果只看Q可能会没反应?
而且怎么有回复--程序有问题,逻辑不对,同一回路里不可以置位复位.
目前楼主也没承认是否是西门子PLC,咱们都是瞎猜逻辑是否成立,也许他用的PLC这样用就可能逻辑混乱---真这样扔了吧.

网友Y: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Y: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Y:
最后结果是Q0。0,Q0。1,Q0。2为1
Q0。3为0
M0。1-M0。6为0
程序没问题,只是结果跟楼主所要求的不同。
那来的那么多Q?楼主的要求是什么都看出来了
“上升沿触发为什么会没反应”我只看到这个要求,没有看到Q的要求。
你真有意思!
上升沿触发是条件,结果是Q变化。
"怎么会没反应呢,偶尔会通一下"
楼主这句怎么理解,如果只看Q可能会没反应?
而且怎么有回复--程序有问题,逻辑不对,同一回路里不可以置位复位.
目前楼主也没承认是否是西门子PLC,咱们都是瞎猜逻辑是否成立,也许他用的PLC这样用就可能逻辑混乱---真这样扔了吧.
目前PLC的框架没有逃出传统的类型。
你真有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西门子200的PLC,本段程序是起到复位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Y:
对,这就是我的要求,监控状态下就是能流到上升沿指令就没有了,所欲Q0.0和Q0.1没有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D:
西门的PLC ,我以前在一本书上看的一个机械手的复位就是用这个指令实现的,逻辑上我认为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Y:
引用 楼主:
对,这就是我的要求,监控状态下就是能流到上升沿指令就没有了,所欲Q0.0和Q0.1没有输出。
   你做个简单程序,只有那三条指令,用实际PLC做实验。

楼主:
回复 网友Y:
我也是用的plc做的实验,不成功。逻辑上我认为应该没错误,您说呢

网友Y:
    可以再简化程序测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用的plc做的实验,不成功。逻辑上我认为应该没错误,您说呢
我在26楼就给出查找部法,你可以试一下
也许可以肯定得出PLC“逻辑混乱”
手边有S7200可以试一下嘛

网友AA:
程序都错了,肯定不执行~

网友D:
    目前PLC的框架没有逃出传统的类型。

既然您提到“没有逃出传统”请看一下“ 看似相同,实则不同"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9636
那个电路就是在实际调试设备时发现的不同,但没有出现类似楼主的不确定逻辑。

网友AB:
监控不准,看执行

网友Y:
引用 网友D:
    目前PLC的框架没有逃出传统的类型。

既然您提到“没有逃出传统”请看一下“ 看似相同,实则不同"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9636
那个电路就是在实际调试设备时发现的不同,但没有出现类似楼主的不确定逻辑。
    就事论事!其他无关!

网友Y:
  如前面fuhuafeng72所说,程序下载到实际PLC里执行,不看监控,看输出指示灯。
  你的程序优化一下,语法(逻辑)没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Y:
引用 网友D:
    目前PLC的框架没有逃出传统的类型。

既然您提到“没有逃出传统”请看一下“ 看似相同,实则不同"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9636
那个电路就是在实际调试设备时发现的不同,但没有出现类似楼主的不确定逻辑。
    就事论事!其他无关!
没错,就因为要就事论事看问题解决问题
楼主的问题因为没有PLC在手,不能实际验证其遇到的问题
给出的电路图也只是按常理(经验)论证,多么希望有一个人用PLC证实一下,或许是楼主程序的错误(有其他地方干预),或许是PLC本身的不和常理的错误。
多一句,联上PLC看监控应该与看指示灯结果一样(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