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5):
之前是炸整流桥,修复之后,单独通电给驱动板能触发,证明驱动没有问题。因为电压输出端有一个应该是检测电流的模块没有办法测量好坏,装上整机后上电显示正常,启动报A0922,是没有接电机,测量输出电压平衡,接4KW电机启动运行后一边显示频率上升一边报A0922,不到一分钟就报F0023,是输出缺相。然后就接一个0.75KW的电机运行就没有发现报F0023。然后把两个电机一起接上去,还是报F0023,是不是检测电流有问题呢,电流大的时候就不行了,这样驱动是正常的,还是输出电压检测可能也有问题。

网友A:
接4KW电机,把功率和电流都改为额定参数试一下。

网友B:
昨天刚刚碰到过,是MM440 132KW的变频器,先前是启动后加速报F001,到现场和好的变频器对比替换时,换上待修变频器的电流互感器,启动过程中报F023,也是带轻载和空载没有问题,只是报负载警告!你的也可能是互感器坏了,或者是互感器相关联电路的元器件。

楼主:
我把检测电流的3个A786J换了,还有周边的电阻电容检查一遍,没有发现问题,结果还是一样的。然后改功率和电流都改不了,P1910锁定,改为1,2都不得,然后我就接4KW电机,把P1910改为1启动,让它自检电动机数据,之后上电试机正常了,不报故障了,电压都平衡。

网友C:
我想学习学习,但我好像看不懂
P1910=1 的解释就不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自己看说明书吧,慢慢看是可以看懂的,西门子440和430的说明书差不多一样的,都可以看看。

网友D(2017-10-15):
一台11千瓦的440变频器,检查一驱动损坏,更换后带0.75KW的电机试机,一开始频率到10HZ就报0023,后来P1910改为1后电机自学习,试机时频率升到20HZ会报F0023(输出一相断线)。,频率在20HZ以下电机正常运行,。。这是哪里问题。电流检测有问题吗?

楼主(2017-12-07):
回复 网友D:
后面我也修了15KW  18.5KW  30KW  45KW的机子,我发现有一个规律,带小电机的时候不管运行得多久,总会报F0023,因为检测的电流太小了,所以会报,我试着加大电机或者把电流增大,立马正常,不会报这个故障了。所以以后不要担心了,可以改电流来测试,如果有抱闸电机就更好了,抱闸住慢慢加大输出电流。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的实验场所如果允许,可以做个电阻丝大炉子做负载,可以做好几个型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这个电阻丝用什么材料做的,有成品图片吗。

网友F:
我的90kw430    上50hz正常带的11kw电机  电流达到9A  停机到36hz   就跳f0023  主板io板都已经排除了。三个786都已经换了,周围电阻电容  二极管都测量正常   帮忙给点思路

楼主:
回复 网友F:
接大电机测试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