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变频器斜坡停车

楼主(2015-02-05):
AB753变频器设置斜坡停车方式,可是频率降到15HZ左右就不降了,风机停不下来!想请教原因?
谢谢大哥指教!

网友A:
这种情况8成是变频器内设置了频率下限,最低频率不是0特别是风机或泵的控制,有许多场合都不许停车,设置一个最小运行频率。

楼主:
大哥你好:
    我去查了变频器的参数最低频率是0。当时我判断是参数问题,可又不知道是哪个参数,于是我解决的办法是把隔壁那台变频器参数下载,然后上传到这台停不了的变频器上,就能顺利停车了!
    还有别的参数关联吗?斜坡停车对应的减速时间是100s和这个参数有关系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你好:
   我去查了变频器的参数最低频率是0。当时我判断是参数问题,可又不知道是哪个参数,于是我解决的办法是把隔壁那台变频器参数下载,然后上传到这台停不了的变频器上,就能顺利停车了!
   还有别的参数关联吗?斜坡停车对应的减速时间是100s和这个参数有关系吗?

网友A:
参数被覆盖了,很难找到问题。我对AB变频器没有使用经验。帮不上忙。

楼主:
嗯!谢谢了,哥!我自己在查些资料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看看P622滑差补偿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