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5):
我用电脑连接台达的PLC,由于么有触摸屏,用电脑代替,问题出现了,我启用DOPSOFT的在线模拟功能,第一次成功连接,PLC COM灯闪烁,表示已经连接成功了,但当我关掉软件再启动连接是,就显示COM1 PORT CREAT FAIL,连不上了,第二天又连上了,但有时候可以连续两三次都能连上,请问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实在无语啊,请高手支招!!

楼主:
高手速来啊

网友A:
桉主的故障和我的一样啊,只要退出在线再启用就经常连接不上,重启电脑后就又可以。找厂商也是无解

楼主:
回复 楼主:
有时候重启电脑也不管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时候重启电脑也不管用啊

网友B:
是不是退出时串口没有释放?个人推测。

网友C:
还站着串口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释放啊 可否解释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怎么解除占用啊,麻烦解释一下 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否解释一下如何对串口进行释放,我平时用PLC连电脑是没出现这种现象啊

网友D:
原来还可以用电脑在线模拟啊!没有试过

网友C:
看看进程里面的文件

网友E:
我的电脑 右键属性  硬件 设备管理 找到COM口 先禁用 然后再启用 还不行 也可以直接把COM端口号换成其他的 比如说COM1 弄成COM2
还不行的话 我也没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这些我都试过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