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5):
三菱MTWORKS2-1.62Q简体中文版支持FX3S型PLC吗?
Win7 32位能安装吗?

网友A:
1.513的都支持了,你的更可以了。win7没有问题

网友B:
楼主你混乱了,MTWORKS2-1.62Q,这个是三菱运动控制器和伺服的整体软件,和你的FX3S这个PLC没关系
PLC是用GX Works2软件,目前的1.521T版本,WING7 WIN8都可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