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接负载问题

楼主(2015-02-05):
我按照书上说的  在直流中串接2只25w的灯泡  开机不亮 启动也不亮   测量输出电压也平衡   但是在输出端接上灯泡做负载(星接)只是微微一亮    可是那两只串接的灯泡闪动着亮了还特别亮(只要把负载灯泡去掉就不亮了)请教大家这样是正常吗? 谢谢

网友A:
空试正常,可在直流窜一个100W的大灯,输出接25W的灯。大灯也会亮。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您好  你比我厉害  我还没修好也没试过啊  向您学习  请问 你的元件从哪儿买    能推荐个淘宝店吗  我们这儿买不到质量可靠的 电子元件

网友C:
灯泡是怎么串的,串在电容前面,还是后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按照书上说的接的,如果输出不接灯泡负载,那个串接的就不会亮。

网友D:
串电容后面

你空载试正常后就可以取消灯泡,直接加负载试,保险点的直流串200W以上的灯泡,负载接灯泡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