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331模块 读取两线制 带HART协议数据失败

楼主(2015-02-05):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没有影响吧 怎么会失败 两线制传感器正信号接电源24V+ 另一根进PLC信号I+, I-接24v-。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也没有找到原因,电压正常。

网友B:
量一下电流,4~20mA范围内接线正确,以外接线错误。

网友C:
线接正确没有
压力传感器是否好的,有输出电流么
模块程序地址搞对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串上测量了下 没有电流输出

网友D:
可不可以设置成不带HART协议试试

网友E:
怎么样接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