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5):
有哪位朋友能简单明了的说明一下,同步电机的特点,及其用途。今天,我一同事问我,补偿电机为何不用异步电机而一定要用同步电机呢?结果我答不出来,但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有必要了解一下

网友A:
同步电机:转速不变,且与负载无关 ,具有运行稳定 性高,负载能力大的特点 。常用于多机同步传动系统中,精密调速稳速系统和大型设备(如轧钢机等)。
异步电机:其转速与旋转磁场 的同步转速有固定 的转差率,因而调速性能较差,适合于宽广平滑调速范围的使用场合。
[转自百度]

网友B:
      同步发电机,电动式时间继电器。

网友C:
什麼叫"補償電機"???!!! 看你的內容應該是伺服電機 因帶有編碼器的回饋 才能做速度補償 位置補償
使用同步電機就是伺服電機
使用異步電機 俗稱感應伺服 也就是矢量變頻
這樣很多的網友就可以回答彼此差異

网友D:
好像同步电机还有提高功率因素的作用!

网友E:
同步电机和异步电机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名称所述,一个是转子和定子同步运行,另一个是异步运行。

他们的应用:

同步电机可以做发电机用,异步电机做发电不是不行,是不好。

做电动机用,同步电机和异步电机都是可以的。无区别。但是异步电机的成本比同步电机小很多,而且基本上免维。

网友F:
同步的也是交流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同步的也是交流的吗?
同步電機 有DC有刷(碳刷)
          DC無刷
          AC交流電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像同步电机还有提高功率因素的作用!
一般異步電機可提高其轉速來增加其功率
同步電機再額定轉速時為其電機功率 此時已是電機最大電流 提高其轉速並不能增加其功率 而是同步電機的弱磁控制

网友C:
同步電機校異步電機 距有以下優勢
A> 較低慣量 電機響應速度高 反應快
B> 同樣的體積 功率大 扭力大
C> 低速特性能佳
D> 節能
E> 性能穩定 如速率的波動率低 伺服0.1% 矢量3% 變頻20%

缺點:
A> 成本高
B> 技術門檻高 尤其在高速的應用

网友G:
所以现在电梯主机很多都在用同步主机了。

网友H:
同步电机功率因数可调,转速恒定,缺点价格贵,启动麻烦,异步电动机正好相反。

网友F: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

网友E:
很渴望有机会能用一次永磁同步电机的系统。一直没机会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很渴望有机会能用一次永磁同步电机的系统。一直没机会呀。
我天天弄这个永磁同步电机,最麻烦的就是铁屑吸在了磁性转子上!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哦?你是制造永磁同步电机的吗?呵呵

网友D:
不是,我们厂里的计量泵用的就是这种,1000w的经常出细丝,所以经常拆这玩意!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我是想用它做变频器的调速系统,主要适用于高转速的场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是想用它做变频器的调速系统,主要适用于高转速的场合。
這樣的運用 那同步電機的優勢就沒有  還不如電梯的運用 至少他還是低速大扭力

我有24000rpm 同步伺服電主軸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哦,我是应该用在一个实验台架上,现在的车载电机转速都是很高的,几百千瓦,转速也要到10000rpm以上,我们这种应用要求的工艺是,恒功率的转速范围尽量要宽,如果额定转速4500rpm,最高转速可到12000rpm。前面是恒转矩,后面是恒功率。目前国外的同类设备,很多采用永磁同步电机加变频器的控制来实现,而我们目前一直使用的是定制的异步电机加变频器的控制来实现。

网友C:
回复 网友E:
我接觸都是幾十千瓦以下的電機 你用的幾百千瓦 還是雙速電機 額定4500 高速12000 這個夠牛 能夠驅動這樣大電機的變頻 真是牛上加牛  長見識

网友E:
回复 网友C:
目前,欧美日在同样的这类设备上,转速最高都是10000rpm以上。几年以前,就是这样的。开始我也不信,觉得这不可能。但是有一次在北京的一个国际展会上看到了实物展品,才信以为真。电机做的又细又长。就是为了降低转动惯量。我们国内,目前我还没看到有人做。所以,我对此也是很感兴趣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E:
這樣大的電機 其額定轉速高達4500RPM 電機只有做成細細長長的超低慣量 並且將反電動势降低 這顆驅動器該是專用可能是CT
不知用在哪個行業? 是鋼鐵呢? 還是造紙?

网友E:
回复 网友C:
都不是,是电动汽车电机性能试验台的测试系统上。属于动力测试技术专业。一般都叫交流电力测功机系统。

网友C:
回复 网友E:
長見識了 谢谢
我做的編碼器就很適合做他的回受 不管你是異步還是同步都可用 最大尺寸有400多mm

网友E:
回复 网友C:
知道了,有机会去了解。谢谢你的发言,我很喜欢拜读。

网友I:
回复 网友E:
几百千瓦 这么大电机 有900KW吗 如果这么大供电变压器也不小吧 能不能见识下

网友E:
变压器是根据设备容量来配置的。如果一个单位需要这样的设备,动力电源还是要有的。用不着我的图片见识,现在的重柴发动机制造厂,这种台架设备是成排成列的,再比如,一汽和二汽,发动机性能台架试验系统,也是很多的。都是大功率高转速作为动力主机。

网友I:
回复 网友E:
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如你所讲这个设备应该非常少吧?个人认为一个厂不可能成千上万台像小机床这么多 如果这样单装机容量都大的惊人。一个钢厂生产线也没有几条

网友E:
回复 网友I:
你说的没错,我所描述的行业,专业性很强,就是内燃机的测试行业。一般都是动力机械厂家有此种需求。比如汽车厂、零部件厂;再比如矿井的提升机械,还有油田的磕头机等,都是回馈电网应用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