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6):
我的是CP1E-N20  PLC与台达变频器VFD-B通讯,怎么老是通讯不上,下面是我写的一段测试程序,向各位前辈指点一二!
先谢谢各位了
PLC设置为modbus-rtu模式,波特率为9600 格式为7,2,E

坐等!!!!!!!!!!!!!!

网友A:
论坛找例子程序看看

网友B:
变频器上设好了没?

网友C:
rtu只支持8位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置好了,PLC通讯口上的com灯亮了,还有232转485模块的通讯灯一直在闪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经改了,改为8.1.E,可是还是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改为8.1.E,可是还是不行啊,我程序写的有问题没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变频器的频率命令设置为通讯,通讯格式必须与plc一致,在此状态下如果传输错误变频器会显示错误代码。

网友D(2015-04-16):
你的程序有问题 程序里命令码没有输入 应该用TXD或RXD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