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工频干扰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2-06):
不上管道通电设置涡街流量计参数,发现没有流量时,显示屏有读数,频率为50HZ,后来厂家说是市电220VAC工频干扰,叫我好好接地,我想,我接的是开关电源,220转直流24VDC供电,这个50HZ的频率是从哪传过来的呢?

网友A:
应该是从电源线过来的,而且,50Hz的频率,是比较难缠的。开关电源的金属外壳与供电电源的24V的地是通的吗?应该是隔离的才对。

楼主:
百度百科,解释为以电磁波的形式干扰周边设备。这说法靠谱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应该靠谱。工频干扰过去在模拟电路时代,不是新鲜事,比较常见,但现在真的很少见到了。都是智能仪表了。

网友B:
接地会有一定效果啊

网友C:
220v电源50HZ的工频大多是通过分布电容传过来的,克服工频干扰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接地了。

网友D:
干扰
楼主有没有好好接地?
按照厂商的说法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