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6):
请问个问题,
我们现在有一台机器用的是fanuc 32i-A系统,屏幕操作界面是厂家定制修改过的。我们现在不想用这个界面,希望回到fanuc原来的界面,请问有什么办法吗?
非常感激!

网友A:
为什么不与厂家联系呢?

网友B:
系统启动的图形界面不是数控加工工艺,不是想怎么编程都得的。
这个要涉及到数控系统的硬件烧录程序,也就是芯片烧录,使用者一般是没有办法更改的,除非厂家肯手把手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