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龙门线设计

楼主(2015-02-06):
请问那一位大哥有做过电镀龙门线电器设计,大概需要了解那些内容,注意那些问题,请大家教教我。。

网友A:
首先要知道电镀工艺流程,做出流程图再来设计。

网友B:
主要是工艺,不同的产品不同的工艺,有些药水缸不用泡。以前在电镀厂待过三年,了解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我摸做过,客户哪里说有200个电镀槽,18台车,每3台车负责一些工件,不同的产品用不同个数的槽,我知道的就是这些,很不明白。很模糊。

网友C:
接手一个项目,首先就是要亲自跟客户沟通,必要的时候还得去现场确认。
前期主要就是出方案,出报价。
电气系统要出方案,首先就必须得知道IO端口的数量和驱动的负载数量,容量,还有客户对于电气控制系统的要求,比如说要用上位机组态监控,要用触摸屏进行人机交互。
所以说,有时候,工程师人就得到现场了解的。

网友D:
电镀龙门线无外乎就是整流机、过滤泵、循环泵、加热器、冷却器、鼓风机、液位开关、摇摆电机、天车横移电机、升降电机、开合电机等等,没做过的话200个槽是有蛮大的困难呀。

我看好你哟

网友E:
200个槽?大工程啊

网友F:
如果你没有做过,也没有相关的经验,建议不要尝试,电镀线是个系统工程,特别你的是18台车的,如果是一条线18台的话,我估计应该是塑料电镀线,很复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你有做过吗?
能帮帮我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能给点建议吗?

网友C:
以前只接触过电泳,行车行走到规定的槽位,放料,浸泡,计时,然后到某一个槽位,放料,接通电泳直流电源,计时,升料,清洗,卸料。
其实主要的工艺就是行车定位,升降料,计时,和槽电解设备接驳。
楼主是准备就单单凭客户这几句话,就想马上拿出整套解决方案对吧,包括PLC接线图和PLC程序。

网友G:
200个槽的表示没见过!
这需要和对方工艺的去详细沟通
不然没法玩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没有做过,只是了解一点点

网友H:
我就是做电镀的,但是18个行车没做过,工艺是厂家提供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