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6):
买了个smart PLC学习,也买了个直流电源,请问直流电源-24V需要接地吗?   另外我下载了些教程,用smart的编程软件打不开200的程序,格式也是mwp的,打开显示:     项目文件使用了step7-micro/win v4.0之前的版本保存,必须使用win4.0或者更高版本打开并保存该文件,从而对其升级.

网友A:
有条件就接,没条件就不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3q,请问200的程序有没有办法打开呢?格式也是mwp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3q,请问200的程序有没有办法打开呢?格式也是mwp的

项目程序在Step7 Microwin V4 SP9中建立,在Step7 Microwin Smart V2中开启毫无问题。

网友C:
直流电源的负极,在国内都是不接地来使用的。
在国外,在设备上运行的低压控制电源,零线或者负极有可能接地来使用。
原因就是当高压电源因线路或者器件故障而串进低压电源的时候,能够保证设备开关跳闸而不危及人身安全。

网友D:
在下个了step7-micro/win v4.0不就行了。论坛上就有

网友E:
我一般都不接.

网友A:
回复 楼主:
提示你打不开了就装一个高版本的呗,论坛里找找应当有。

网友F:
项目文件使用了step7-micro/win v4.0之前的版本保存,必须使用win4.0或者更高版本打开并保存该文件,从而对其升级.
按照这个提示试试就行了

网友G:
可以转换为AWL格式,再导入

网友H:
找一个高版本的安装一下就可以 了

网友I:
楼主本来可以在论坛里申请一个试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I: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G:
好的谢谢姐姐,我电脑几天前坏了现在才装好,我转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