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6):
我这有几个57的步进电机烧坏了,有一个共同点几组线圈最靠近转子的一根线跟定子上边的塑料融在了一起,同一绕组其余的线都看不出过热的痕迹,这是什么原因烧的电机?

楼主:
烧电机还跟着烧驱动器

网友A:
1.电机和负载不同轴。引起负载过大,电机长期处于重负载状态。
2.57电机最多1.5A电流,你非要给它2A电流,不烧才怪。

检查机械结构有没有什么问题;
看一下驱动器,电流调到多少了?电流只能调到电机的额定80%。
运行时常看一下电机温度如果有烫手的感觉,那肯定还有问题。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好,就像人能背80KG的,你一定要他背100KG,如果总是背去,你说人会怎么样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好,就像人能背80KG的,你一定要他背100KG,如果总是背去,你说人会怎么样呢?
说的好

网友D:
电机选小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机应该没选小这种用法我们配套了几百台了都没有问题就这一台不停地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