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6):
台达伺服一通电漏电开关就跳闸怎么回事?如图接线,只接电源线,cn1-cn2都没接线,马达也没接,同电就跳闸

网友A:
伺服器有问题了啊

网友B:
伺服驱动器是新的吗?

网友C:
电源接L1c  L2c R S端子

网友D:
漏电开关是否容量过小了呢,换个断路器看看

网友E:
代换排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接L1c  L2c R S端子
试过了,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驱动器是新的吗?
新的

网友F:
改接在R,T上试试,L1C,L2C上也与R,T各分开通电试试

网友G:
不会电压不对吧

楼主:
以上问题搞定了,不是电柜上的问题,也不是伺服驱动器问题,而是厂家三相漏电开关问题,零线没经过漏电开关,漏电开关只是三进三出的,没零线接点。开始是认为漏电现象,这是漏电现象?还是缺相现象?

楼主:
经验不足啊,电源线是厂家拉线过来给我们用的,不是我到开关接过来的

网友H:
呵呵,没事的,问题找出解决就好。下次碰到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I:
测下绝缘电阻正常吗?

网友J(2015-04-17):
请教楼主,零线不过漏电开关,那只要一接负载就会跳闸,难道还有这样的电工。漏电开关的原理就是检查进出电流差不多而起到保护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