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基础的问题

楼主(2015-02-06):
36v的交流接触器为什么不能接直流?结构使然!从外表上看交流接触器与直流接触器区别不大,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交流接触器的动静懈铁间隙较大而直流较小。交流接触器吸合瞬间由于磁路没有闭合线圈中通过较大的电流,以数倍额定功率的能量将连接触点的懈铁吸合,磁路闭合线圈阻抗增大电流迅速减小,此时流过线圈的电流称为维持电流。拿380v,40a的交流接触器来说,额定功率大概三十几伏安,而吸合时达一二百伏安。而直流电由于阻抗忽略,流过线圈的电流只由电压和线圈的直流电阻决定,所以吸合瞬间和吸合后电流是不变的,当然也不能提供超前能量,否则吸合后线圈就会烧毁,解决的办法就是减小懈铁间隙。

网友A:
交直流接触器不能通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36v的交流接触器为什么不能接直流?结构使然!从外表上看交流接触器与直流接触器区别不大,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交流接触器的动静懈铁间隙较大而直流较小。交流接触器吸合瞬间由于磁路没有闭合线圈中通过较大的电流,以数倍额定功率的能量将连接触点的懈铁吸合,磁路闭合线圈阻抗增大电流迅速减小,此时流过线圈的电流称为维持电流。拿380v,40a的交流接触器来说,额定功率大概三十几伏安,而吸合时达一二百伏安。而直流电由于阻抗忽略,流过线圈的电流只由电压和线圈的直流电阻决定,所以吸合瞬间和吸合后电流是不变的,当然也不能提供超前能量,否则吸合后线圈就会烧毁,解决的办法就是减小懈铁间隙。

这种说法有误导成分。

交流接触器与直流接触器在结构上区别在于铁芯上的不同以及线圈的匝数数量的不同,与其静/动衔铁气隙无关。

交流的铁芯比直流的铁芯多了一个短路环,其作用是消除交流电过零时铁芯抖动造成触点接触不良引发电弧发热损坏触点,并有可能损坏负载。

而线圈的匝数不同在于电感对交流有阻碍作用,这就是感抗。同样一个线圈,在直流电路中只剩下直流电阻而无感抗,而在交流电路中是直流电阻+感抗=阻抗,阻抗大于直流电阻。所以,以用于交流电路设计的线圈,不能用于同电压等级的直流电路中,否则因直流电阻小于交流阻抗而通过电流过大而烧坏线圈(除非降低直流电压到一定值就可以使用直流)。

反之,以用于直流电路设计的线圈,如果用于同电压等级的交流电路中,因交流阻抗远大于直流电阻,同电压等级的交流电路由于阻抗大而通过的电流小,不能满足设计的要求而不能正常工作(输入电流小于额定工作电流),但不会烧坏线圈(电动机除外)。

你可以到这里28#看我的试验: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0132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你讲的详细,只是觉得这个论坛偏离了宗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36v的交流接触器为什么不能接直流?结构使然!从外表上看交流接触器与直流接触器区别不大,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交流接触器的动静懈铁间隙较大而直流较小。交流接触器吸合瞬间由于磁路没有闭合线圈中通过较大的电流,以数倍额定功率的能量将连接触点的懈铁吸合,磁路闭合线圈阻抗增大电流迅速减小,此时流过线圈的电流称为维持电流。拿380v,40a的交流接触器来说,额定功率大概三十几伏安,而吸合时达一二百伏安。而直流电由于阻抗忽略,流过线圈的电流只由电压和线圈的直流电阻决定,所以吸合瞬间和吸合后电流是不变的,当然也不能提供超前能量,否则吸合后线圈就会烧毁,解决的办法就是减小懈铁间隙。

这种说法有误导成分。

交流接触器与直流接触器在结构上区别在于铁芯上的不同以及线圈的匝数数量的不同,与其静/动衔铁气隙无关。

交流的铁芯比直流的铁芯多了一个短路环,其作用是消除交流电过零时铁芯抖动造成触点接触不良引发电弧发热损坏触点,并有可能损坏负载。

而线圈的匝数不同在于电感对交流有阻碍作用,这就是感抗。同样一个线圈,在直流电路中只剩下直流电阻而无感抗,而在交流电路中是直流电阻+感抗=阻抗,阻抗大于直流电阻。所以,以用于交流电路设计的线圈,不能用于同电压等级的直流电路中,否则因直流电阻小于交流阻抗而通过电流过大而烧坏线圈(除非降低直流电压到一定值就可以使用直流)。

反之,以用于直流电路设计的线圈,如果用于同电压等级的交流电路中,因交流阻抗远大于直流电阻,同电压等级的交流电路由于阻抗大而通过的电流小,不能满足设计的要求而不能正常工作(输入电流小于额定工作电流),但不会烧坏线圈(电动机除外)。

你可以到这里28#看我的试验: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0132
老兔子是正解,知识就是知识,来不得半点臆测,更不能胡说八道,误人子弟

网友D:
楼主是来坑人的吧

网友B:
再给大家看一下交流接触器的内部结构(铁芯的短路环)。

其实,交流的铁芯(有短路环的)可以用在直流电路中,但直流的铁芯(无短路环的)不能用在交流电路中。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说的结构不同当然包括机械结构和电气结构,只不过限于篇幅没有详细说明。而实际上交流接触器并不是不能用直流,那380/40的接触器来说,70v的直流电就能使其工作在无声状态,但由于气隙太大并不能可靠吸合,如果减小间隙就会变成交直流通用,当然需要改变电压。至于短路环只是用来改善运行性能,没有短路环也能正常工作,过去一些仪表用交流接触器与直流结构是一样的,只在线圈外部标明线圈电阻。jqx系列小型交流接触器与直流的结构完全一样,也没见过用短路环的。

网友E:
很详细,怎么感觉有点像上课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的结构不同当然包括机械结构和电气结构,只不过限于篇幅没有详细说明。而实际上交流接触器并不是不能用直流,那380/40的接触器来说,70v的直流电就能使其工作在无声状态,但由于气隙太大并不能可靠吸合,如果减小间隙就会变成交直流通用,当然需要改变电压。至于短路环只是用来改善运行性能,没有短路环也能正常工作,过去一些仪表用交流接触器与直流结构是一样的,只在线圈外部标明线圈电阻。jqx系列小型交流接触器与直流的结构完全一样,也没见过用短路环的。
我不知你的jqx系列小型接触器是怎样的。但从电工原理来说,没有短路环的直流接触器是不能用于交流电路的,原因是交流有过零现象,在电压(流)过零时铁芯会释放。在每秒100次的过零现象中,触点就会以每秒100次的频率震动,这种震动会危害接触器触点,并会影响负载的正常工作或者寿命。因此你说用于交流电路的jqx系列交流接触器的铁芯没有短路环是不可思议的,可能你没有注意或者没看清楚。

再一个就是所有接触器的触点间的距离是固定的,你调节了铁芯的气隙,会影响接触器触点的接触力矩,造成接触不良致使触点接触电阻变大而发热,反而降低接触器工作的可靠性以及影响其寿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描述交流接触器的技术资料中,对短路环的描述是改善了电气运行性能而不是必须具备,早期的交流接触器是没有短路环的。没有短路环的接触器感性观察就是有嗡嗡的噪音,而对国外60HZ的 交流电来说并不明显。至于你说的损坏触电工程师们早就解决了——行程+弹簧。一辆没有减震的汽车行驶在颠簸的道路山当然会撞破头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描述交流接触器的技术资料中,对短路环的描述是改善了电气运行性能而不是必须具备,早期的交流接触器是没有短路环的。没有短路环的接触器感性观察就是有嗡嗡的噪音,而对国外60HZ的 交流电来说并不明显。至于你说的损坏触电工程师们早就解决了——行程+弹簧。一辆没有减震的汽车行驶在颠簸的道路山当然会撞破头皮。

谁说早期的交流接触器是没有短路环的?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刚开始接触电的时候就知道交流接触器(包括继电器、电磁铁)都会有短路环,前面都已反复说过多次了。如果没有短路环,你如怎样解决电压(流)过零时的振动问题?

恐怕你不懂得交流接触器的铁芯在电压(流)一个周期会有两次为零,这个为零时刻铁芯磁场消失,触点会在此刻分离,这个时间虽然很短,但在每一个周期内两次,每秒100次,形成周期性振动,这就会对触点导电性能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个影响不但是噪声问题,还有因接触不良引起触点发热的问题,这会影响触点的寿命和负载可靠运行的问题。

如果你认为行程+弹簧能解决这个振动问题,就更说明你不懂得这些接触器的机械动作原理和结构。

首先你的行程是减小还是是增大?从接触器的结构来说,不可能解决振动问题,因为行程的增大和减小都不能消除过零振动问题。

其次,你的弹簧是增强还是减小拉(或者压)力?增强拉(或者压)力,你想使触点闭合就必须增大电流(吸合功率),这样在过零时使触点更容易分离,振动更大。如果减少拉(或者压)力,虽然能使触点在过零时脱离速度减慢一点点,但触点的结合压力变小,同样容易引起接触不良,而且振动不会完全消失,仍然不能改善触点的闭合性能。

不知你是不是搞维修电工的,有没有真正地接触过接触器,看到过多少种接触器?到目前为止,我从事电工作业四十几年,玩电也有五十多年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见到过交流接触器的铁芯是没有短路环的,除非我退休后的这几年有新的“科技”进步,出现没有短路环的交流接触器(不要告诉我你指的是连铁芯都没有的接触器哟)。

楼主:
前辈对学问的一丝不苟和扎实的理论功底令晚辈佩服。本人不是科班出身,对电气知识主要是参加工作后从书籍上自学的。一次见到书上对短路环的描述就从仓库里领了一只接触器,回来把短路环翘掉了,通电后好像一切正常,可能是新的,声音好像比电盘上的正在使用的还小。我现在主要从事PLC编程工作(对逻辑编程特别感兴趣)。先生退休后对自己热爱的事业依然笔耕不断,真不知我退休后能有先生几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铁心的继电器还真有,设备太昂贵了不敢动,德国的,有机会拍个照。

网友D:
楼主的说法是经过实验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