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6):
 今天接修一台三菱伺服控制器MR-J2S-100B,报错E9。经检查发现两块A 7860L输入端(1脚)都无+5V电源,数字输出端(8脚)+5V正常,板子上面只找到一个78L05,求电路图或请大神指教。

网友A(2015-04-28):
在使能或运行的同时才有电压…

网友B:
我可以维修,18617090107